X85S f81se开机无显

楼主(2012-04-24):
待机正常 电流0.2几 0.5几 0.8几 停了两三秒 0.7几 0.9几 1.10 1.2几 1.4几 1.61 停了一会 16.2.。。。。 做了显卡 老徉 显卡植球还是一样 加焊北桥老样 刷BIOS 老样 请问有谁修过这样的啊
刷BIOS

网友:
当然也换过内存

网友:
该做的你做了 是不是没有做好呢?

网友:
你的机子换显卡就ok了 修过2台

网友:
请问你的机器是F81SE吗??

网友:
你可以看看CPU有没有复位信号,电流一直往上走不一定是在寻址

网友:
现在我手上有块F81SE的板子,是掉件的,希望可以相互帮一下

网友:
换显卡就OK

网友:
电流这个跳变对吗?不是要有跳变吗?跳上去还要跳下来的,怎么楼主这个一个进的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