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20有时能开机有时无法开机,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24):
ACER 5520有时能开机有时无法开机,笔记本维修一例
型号:ACER 5520
板号:la-3581P
故障:拿来时报不通电
维修过程:接到机子, 接上可调,待机从0.01掉到0.00  按开关开机了进系统都很正常,于是关机再开,待机还是一样,开不了,于是拔插了几下电源头,又开了,于是以为电源头不行,报价,同意开拆,准备换电源头,拆开看了一下没这种电源头,就用东西刮了下里面,再开机还是不能开,于是测B+ ,  发现B+有19V,原来问题不是电源头的事,以为开关,测了下有17V,于是开始测3 5V ,发现没有3V 5V ,只好下图纸,看了下3V 5V 由MAX8744E产生如图:

测得IN : 19V  LDO5 :5V  ON3:4.9  ON 5 4.9  SHDN:10V  REF :2V  就是不输出3V 5V ,芯片条件都有,不发驱动
于是多插了几下,等好的时候 对比一比一下芯片各脚电压,发现一样,只是多了几个电压出来,一看都是生成3V 5V才会产生的,应该没多大关系,只好用示波器测 G级控制电压,发现有一个脉充,芯片保护了,只好测电感后级,MOS管没问题,看到3V  5V 的滤波电容,怎么两个不一样的,一个黄的一个黑的,这个机子以前修过三合一的桥,这两个电容就在桥边上,于是找了两个 JJ8电容换上去,接可调,测3V 5V 产生了,于是试了十几下 都正常产生,就是电容失效 导致芯片保护

在家靠父母,基地靠朋友,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谢谢(下载分为0了,全是在基地学的加自己看书,没时间没条件去拜师,所以下载分 消耗很大)

网友:
你的可调不是4位的吗?如果是电源头有问题待机应该为0.000,没有3V5V自少待机为0.001吧

网友(2012-06-08):
他一开始就i写的0.01 0.00吧。。看帖要仔细啊

网友(2012-04-25):
芯片你也焊过了吧

网友:
哈哈。。焊了再说都是
嘿嘿,,大家都这样干,先加焊下再说

网友:
不错,很好,支持一下,这个问题是不好发现的,要多学学楼主呢,

网友:
这个加焊过程什么的,都省略去,给你捧个人场了。。

网友:
经典的不触发,要是目测看不出来,那不好查了吧

网友:
很给力,再以次教育了我等新手,目测很重要。

网友:
只好用示波器测 G级控制电压,发现有一个脉充,芯片保护了,只好测电感后级,MOS管没问题:这里说得有点不太明确了啊,那个MOS管的G极啊!还有就是LZ应该把用示波器测的这个脉冲图片传上来,那就更完美了!总体分析的很好!!

网友:
LZ虽然没有说是哪个G级控制,但看后面的图应该是8722的输出端吧

网友:
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看书都能 会不错了啊。我们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电压时有时无的,大多都是外围坏.

网友:
波波啊,要是我修的话估计应该是测的条件齐 了以后换个芯片,测的电感阻值正常就没招。经验,细心,好的工具。。

网友:
IBM 本子也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
彼此彼此啊

网友:
这种问题要有示波器才好修!

网友:
什么jj8.你怎么判断电容坏了是示波器打的吗

网友:
自学成才的好苗子,康柏也有这个现象,电容失效

网友(2012-07-05):
是下管有一个瞬间脉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