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兼容???有么

楼主(2012-04-24):
今天给同行修个ATI显卡,单独供电的,应该不低,说是不亮,上板子试下,确定不亮,因为电源是个垃圾电源不放心,所以清清土,擦金手指后,换个电源又试试,能亮了,给了顾客,一会,拿回来说不行,我又上机试试没问题,问问板子是华硕M4XXXX确定插别的显卡亮,拿走再试,一会抱着主机来了说不行。。试试吧,,正常能亮。。(他的显示器是好的,插别的显卡能亮。)结论:不兼容。。。我是不知道,问问经验多的高手,真心实意问问。。有这种情况么,长见识

网友:
有这种现象,一般是数据的问题,重刷显示器BIOS

网友:
不会是你试机的时候是VGA口,他家的显示器是DVI口吧

网友:
有这问题,以前卖过了个新主机,客户用老的15CRT 过了半年,客户买了一LG新的775CRT显示器,结果接上没几分钟显示器烧了,立马联系卖的店家,换了一个显示器,结果还是几分钟烧了,而接以前的15球面就没问题,客户把主机拿到我这里来,给试了好几个旧纯平也没问题,结果LG厂家技术员也来了,拉了三个同样的显示器去试,烧了三个没找到原因,说是和显卡不兼容,显示是ATI原厂7500的,后来那客户换成飞利普的,球问题也没!

网友:
遇到过    用液晶的可以  用 CRT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