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下图VCC_CORE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12-04-24):
(图片)

网友:
这是CPU的VCCCORE吗?cpu的VCCCORE电压值是跟着电流变化的,不是固定的

网友:
0.9v-1.5v都属于正常范围,你具体想问什么?

网友:
与VID有关系。。可以查下此芯片的VID组合表。。再测量一个VID的信号。。就可以准确知道电压了。

网友:
CPU供电电压、0.83~1.6V之间

网友:
看cpu型号了,型号不同,电压也不太一样,

网友:
刚量到CPU AC6脚对地电阻为0Ω,此引脚表示为:CPU_PRESENT#,截图如下,是不是CPU坏了,有经验的高手告诉下。

网友(2014-02-20):
楼上说的是啊,core电压要求好像不是那么严格啊,0.9到1.5好像都是好的。

网友:
大神很多啊

网友:
这要看装的什么 cpu了 不同的cpu 电压也不同的

网友(2014-03-31):
我实测三星r23电压0.94V,超频会升高的。

网友(2016-08-26):
实测是1.2V

网友:
CPU供电是CPU供电芯片依据CPU发出的vid自动调节的

网友:
这个电压不是固定的啊!

网友A(2016-10-27):
hp笔记本 I3 CPU , +VCC_CORE 的电压实测是1.089伏,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笔记本 I3 CPU , +VCC_CORE 的电压实测是1.089伏, 希望能帮到你

不一定i系列笔记本cpu电压是由svid控制,老款是由vid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