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护

楼主(2012-04-24):
请高手帮忙:我的笔记本一开机风扇就转的特别快,换过风扇、硅胶后还是一样,我没辙了,系统重新做过后也没有用,故障依旧,声音特别大,

网友A:
这也不算什么问题吧,能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没问题;最主要就经常除下尘!!

网友:
你是不是改的长转啊

网友B:
你的笔记本原本是不是修过的   是不是被人改常转的了

网友C:
要是本来就是那得话是没问题的,如果被别人改过的话也好,散热会好些

网友:
正常的啊,一般开始就会全速转,在过一会就不转了,等温度升起来后,又会重新转,如果这两个不是,就是楼上所说的了

网友:
对  就是这样  温度在50左右  老是这么转  我换过风扇  换过硅脂 也除过尘  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本来就是那得话是没问题的,如果被别人改过的话也好,散热会好些

散热是好 吹出的全是烤手的热风  底下 是凉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笔记本原本是不是修过的   是不是被人改常转的了

之前是好的   不知怎么的就开始了  我倒也没大注意   我以前用的本就是这毛病  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算什么问题吧,能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没问题;最主要就经常除下尘!!

散热非常好  倒是倒是不耽误使用   尘是没有的!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不是改成长转或者是温控那块的问题啊

网友:
本本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D:
拿去维修店看看吧 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 和系统没有关系

网友:
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吧,应该算得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去维修店看看吧 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 和系统没有关系

呵呵  自己搞定  是硬件问题   风扇正常没有声音  是散热口太密

网友:
此问题以解决  谢谢各位帮忙 !

网友:
biso可以调一下风扇策略。换 液态金属 改良散热性能,应该不会那么一种转。噪音大可以上点电机润滑油

网友:
搞一点油油 就好了!

网友:
也许 是BLOS的设置有问题恢复一下出厂看能不能好。不过风扇长转 对你的本本只有好处没坏处,这样本本出问题的机会要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