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7过XP进度条花屏

楼主(2012-04-24):
这款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北桥是943GML,我已经更换过北桥和内存了。也重装过系统,请大家帮分析下,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也有少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 不排除BGA没做好的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进系统加载驱动时电流加大,滤波电容不良起引,先查查看CPU的NEC大电容看看吧。

就这么个通病,换了就好。

网友:
在怎么压桥什么的都是没有用的   驱动以上解决   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M207?大电容?

网友:
屏线没问题吧

网友:
好了米呀,,
内存槽,,,哪,,

网友:
东芝的那几款都有驱动问题出现你说的这样 你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在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北面有NEC电容那款?

网友:
东芝的本对电压要求比较高,CPU座下面的大电容出问题,会导制此类现象

网友:
看下硬盘,是有种问题的??????

网友:
大电容我改过了

网友:
把那个NEC的搞掉 该4个330的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电容换不好,估计连开机都成问题,所以查查显卡显存之类的。

网友:
943GML集成显卡 无显存的 内存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大电容,有的话,换就试试,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换过了 故障依旧

那就不清楚了     我换了好几次都好了

网友B:
觉得还是电容的问题
eerrttyy1
我今天去单位马上再换次电容看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还是电容的问题
我今天去单位马上再换次电容看看。。

网友:
CPU的NEC大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