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S管的资料

楼主(2012-04-24):
图片中,MOS和驱动芯片坏了,查不到资料,有知道的告诉 下,多谢。

网友:
就是普通的吧

网友:
你这个MOS我搞ASUS 9600显卡的时候遇到过,主板上很少这样的管子,笔记本上用的多,你找笔记本料板拆。

网友:
好少好少见

网友:
这个我没看到过

网友:
和平常的测法一样,没有必要要它的资料啊

网友:
就是笔记本的 笔记本上很多的 4脚 3脚 1脚 多呢

网友:
I5。I7 的主版都是流行 这种芯片···  实在找不到 就去掉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