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芝解密怎么办?

楼主(2012-04-24):
收上有一台东芝G30,945独显的开机有密码,以前没解过这种日本东芝机器,听别人说很难搞,自己也不知道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密码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刷BIOS不行的 还是比较难的 有的东芝的 短接一个芯片能好的 有的就不行 还是那售后去拿点钱吧

网友:
售后的收费会不会高得吓人呢
同意楼主:
3.0
云安强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们都是拿给一个专门解东芝的,价格比较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这种机型刷BIOS肯定是不行的,听说是要IO和码片什么的一起换掉才行,有谁搞过,期待准确的方法

网友:
用解密狗。。。。

网友:
把bios芯片取下,来在网上下一个刷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