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滚动条过后暗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2-04-24):
今天接到一台IBM R61,开机显示到第二屏时,也就是过完XP滚动条后,屏无显示了,如果不接高压,可以看到暗屏,也看得到桌面,但接上高压条,就在欢迎画面黑了,无任何字迹,用通用高压条试也是一样,换屏测试,还是老样子。在无显示的时候VCC 3P电压消失,再开又有了,换过供电管,外接可以正常使用。
桌面

网友:
在XP滚动条前显示正常,但过后就无VCC 3P屏供电了,如果不接高压,VCC 3P正常,暗屏可以进系统到桌面。

网友:
修过类似的 都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你明天测下就知道了 。。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啊,像是显卡的问题
迅维oK

网友:
好好查下,加焊显卡试下。

网友:
高压条供电多少啊?

网友:
飞线试试?

网友:
信号错了,直接改线,从屏上连一根3V供电给开关信号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或者灯的事儿,要么就是显卡的事儿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飞个3.3V电压过去;如果还不行,就得做显卡

网友:
R61?是独显的要考虑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不好焊啊,,,,,

网友:
估计是显卡,R61跟T61主板一样的,电路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焊下显卡 试试

网友:
这显卡不好干啊,直接从屏上飞线下来呢?

网友:
我现在修一个X200屏暗的 缺一个3.3电压

网友:
高压飞线慎重,好多烧掉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较多。遇到过这种情况,CPU二级缓存有问题了,在BIOS关掉L2后可以进入。

网友:
很明显的高压条 或者灯管的问题 和显卡有什么关系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