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60G硬盘 测机子时电源线插反了一下

楼主(2012-04-24):
ST160G硬盘 IDE口的  测机子时电源线插反了一下(开机情况下) 就关机了 现在问题是 只要插着硬盘电源线 就开不了机 硬盘电源板上有糊味 这种情况 如何处理 前辈们?

网友:
换电路板咯 呵呵 要不看哪里糊就换哪里咯

网友:
硬盘供电那一路烧东西了,量量看

网友:
我刚开始学的时后也烧了一个

网友:
找一样的板子换,,,

网友:
电源接口处的稳压管烧坏了,取掉或者更换一个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插反了能插进去吗?

网友A:
不能呀 问题是 客户自己拆过硬盘 他在机箱上给装反了 没有看直接上电源线了 插不上但也抵触到了呀 所以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呀 问题是 客户自己拆过硬盘 他在机箱上给装反了 没有看直接上电源线了 插不上但也抵触到了呀 所以就 ...

真是让人无语,太有才了

网友:
硬盘电源进线处的5V位置的一个TVS管过压烧了(插反上了12V),找坏硬盘上相同位置拆一个,或换个6.8V单向的TV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