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2-04-24):
前天,客户报修一台compaq cq40(AMD芯片组)的,故障为开机掉电。按开机键触发上电-----0.5A左右马上掉电,不能2次触发,须关电重开才能触发。板号:LA-4114P。拆机上电测量待机+3VALWP、+5VALWP、+1.2VALWP正常。仔细观察,发现开机瞬间除+1.8v电压输出有0.3v左右,然后马上为0v外。其他几组电压在开机瞬间正常,然后缓慢下降至0v。电路保护了?重点检查+1.8v这路电压。顺着电路图查看,测量,经Q4开启后转换的 +1.8VS电压对地短路。(如图) 心里一阵狂喜,心想运气不错这么快就找到了,但回头一看,+1.8VS这一路电压到处都走,北桥、显卡、cpu都去。各路上还有数不清的滤波电容还真不好找!没办法!逐一拆下北桥、显卡、cpu及显存,还是短路,看来只能挑下电容一个个测量了,当万用表测量到贴片电容c1229时,发现其表面有一点点开裂,拆下电容刮去表层开裂的地方,再用表测量电容0欧姆,短路。如图

接上电源,开机测量+1.8V、+1.8VS电压,这时电压有了。把拆下的东西焊接好后,再次确认+1.8VS该点对地阻值正常,上电开机,OK.此机修复

网友(2012-05-25):
服楼主了 你这样修板子不累的啊你在外围电路确定没问题的情况下在动显卡 桥 真够厉害的
先拆了桥、显卡、显存什么的,有点鲁莽啊!这种情况烧一下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2-04-24):
电容不良引起掉电,精典。

网友:
去掉就可以赚几百块了。

网友:
内存供电 居多。。、、、、还是找到 贴片电容短路。检点 啊

网友:
谢谢朋友共享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过东芝开机到0.6 马上掉电     而且可以再次触发      这机器没有大电容     还没有搞定   大家有什么高招    是哪里问题多点   掉电后还可以再次触发    CPU换过了

网友:
楼主太狠了 都拆打芯片先 这些都是大手术

网友:
兄台为何不用电击法烧下呢?应该很快就出来了吧

烧机大法

网友:
拆桥,上桥有风险的,

网友:
这样修会带来二次故障,为什么不用电击法烧下,能很快发现故障。

网友:
楼主你也太牛了吧,这样就把大东西全拆

网友:
楼主真是很有耐心的人

网友A:
烧鸡法  并不是针对所有机器 有时候掌握不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  在下并不赞同  楼主这种修法虽然费时费力  但是这种办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  lz很nb

网友:
  问一下大家  电击法 是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加电,发烫的就短路咯、、、、

笔记本掉电强制加电怎么加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7572

网友:
虽然LZ修好了,但是几个桥和大芯片都动过了哦    电压短路的 可以拿流量表烧啊,代价要小点哦,方便快捷 但是要注意方法!

网友:
楼主真细心。。呵呵  楼主 N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加电,发烫的就短路咯、、、、

  哦  谢谢 那在问下 要是有问题的情况下 用电击法会不会 把主板给弄得更严重

网友:
楼主太牛了,我觉得应先从简到繁,别轻易拆显卡北桥,还是佩服你

网友:
先动大刀  我也不赞同  还是烧机法实用点。。。

网友:
修好了就好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最好不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从小电压加起一般不会把电路烧得更严重的!

  谢谢 明白了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基本功 居然没问题

网友:
楼主威武,动手能力超强,,要是我,估计板子早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法  并不是针对所有机器 有时候掌握不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  在下并不赞同  楼主这种修法虽然费时费力  但 ...

控制好电流没问题的 像楼主这样桥什么的都拆 在焊上挂的几率和烧机相比可是大多了哦

网友:
这样严重浪费时间,还增加了风险。。。。。。。。

网友:
不好运啊 大的桥都拆了

网友(2012-10-27):
至少楼主的BGA焊工还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这样修机子真的是很痛苦!

网友:
这拆发NB,除了LZ没几个人敢这么干吧,还是顶下楼主

网友:
烧鸡大法基本上早就可以搞定了!烧之钱确定此电路本来是几v供电,不要超过此电压。。否则有可能烧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