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三星R18Y断续的修复

楼主(2012-04-24):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R18Y,说进了水,现在不通电.急忙拆开,看到充电芯片U502 MAX1909处烧得有点小厉害,旁边待机电压芯片U503 MAX8734A处也有进水烧脚的痕迹.
先用洗板水清洗了一下,再把MAX8734A加焊了,还好MAX8734A没有掉脚.

看MAX1909,断了五根线,分别为15 16 24 25 26脚,芯片也烧破了洞.想找个换,没有找到,查了下PDF ,MAX1909和MAX8725是可以代换的.再找MAX8725E,到处都有.于是找了个确定好的8725E,再把主板上芯片正下方的地线上的锡拖了个干净,没有想到这个多余的动作给后面造成了麻烦.因为其24 25 26脚三脚相邻,所以我用比较稳妥的办法,先把细线焊这个芯片的这几个脚上,再把芯片对到板上,再用烙铁小心的焊好各脚,再补好断了的15 16脚.
此时,也想到了芯片下方那一大块地线的问题,但是想想芯片的第15脚也是地线,估计中间不焊好也没有大问题

电池芯片处看不到外在问题了,就来处理MAX8734A的问题.通电,电流为0.00.查了下供电,发现其20脚V+电压没有,发现这个脚到R531的线路断了,连忙补上.接电再量,V+电压还是只有两伏多点,再查R531,阻值有几百欧,实际应该是几欧,看来是这个电阻坏了,找了2.2欧的换上.再通电,电流到了0.14A,比刚刚好了点,至少有反应了,但是待机时电流就这么大,肯定不正常.摸了下MAX8734A,很烫手,估计是坏了.找了个换上,电流为0.01,按下开关,可以通电了.

但是通电后,电流很小,只有0.2A左右,也没有往上跳的迹像.看样子是CPU都还没有过,查了下各供电,3V 5V都正常了,但是L6和L5处并没有电压.看了下图纸,这两处电压是由芯片U506 ISL6227来控制的.简略查了下U506的供电,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去,再通电,电流就成了0.6-0.5-0.7-0.8,看到这里,小小的高兴了一下,忙接上屏,果然点亮了.

修到这里,就开始装机,装起来一上电池,发现上电池虽然可以开机,但是在我用稳压电源给整机充电时,发现电池大幅的跳动.心里咯噔了一下,不会刚刚MAX8725下面没有焊好的地线没有焊好导致的吧?连接拆开机,果然发现MAX8725E上烧了个洞,看来中间的地线是非焊好不可,光凭第15脚的地线可是不济事.这回只好老老实实地先把地线上的锡涂厚点,用风枪把新找的芯片吹上去,再一根根的补线.花了老半天,终于把那几根线补好.

装起来后,用稳压电源再给电池充电,发现没有充电电流,看来充电电路还是没有修好.又拆开,把MAX8725的引脚一根根的检测.测到第17脚时,发现和R507不通,再测第18脚,和R507是通的.R507是个0.01欧的电阻,17  18脚分别接在这个电阻的两脚,用来检测流经R507的电流的大小.
看来这里有问题是一定的了,想直接把17脚和R507连接起来,却不知道是焊在R507的哪一边.这个是不能焊错的,焊错了,MAX8725E的第17  18脚就连一起了,估计充电电路还是不能用.只好把R507下掉,先把18脚连的那个脚判断好,再将17脚连向另外一边,回头再把R507给焊回来.
再装机,充电,充电电流就上到1.5A来了.进系统,看到交流电源正在给电池充电,那充电电路这一块就算是修好了.

再试了下无线网卡,网卡,U口什么的,都还好.只是没有声音.无论怎么装系统,装驱动都没有声音.看来声音这一路是硬件有问题了.

于是又把机器拆开,焊了个小喇叭上去,故障依旧.查了嗽叭的两个脚到功放的线路,也没有断.查了下功放芯片的供电,也是正常.正想换声卡芯片ALC262,想想还是先查下电压吧.查声卡芯片U10 ALC262的第1脚和第9脚,3.3V的电压正常.查25脚AVDD时,电压只有0.05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找到声卡芯片的左边的五个脚的小芝麻管U11,就是给这个AVDD供电的,估计是这个五个脚的小管子坏了,乱找了一通形状差不多的管子,换上去都没有电压输出.看来找元件代换是太麻烦了,干脆把第1脚的DVDD直接和第25脚的AVDD直接相连算了,反正都是3.3V,况且声卡芯片本身功耗应该不大.
连好声卡的第1脚和第25脚后,再装机进系统,期盼已久的声音终于出来.至此,这台进水机终于算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