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03P主板 通病 开机0.17A 不开机

楼主(2012-04-24):
HP CQ40 LA-4103P主板 通病 开机0.17A 不开机
待机正常 触发 有+3vs 1.5vs 0.9 1.8v 只有+5vs是2.8v  直接加焊U32 通病 之前有人已发帖 我遇到的和他的一模一样 看来是LA-4103P主板的通病了

网友:
会返修的,我能肯定

网友(2012-07-06):
这个我弄过一台,后来是改线才好的

网友(2012-04-25):
是不是真的啊  那么牛    电流都上去了   还是电压问题

网友:
哦   我看错了   我还以为说是上到1.7A呢

网友:
这个切换的管管事坏得多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呢

网友:
恩恩,昨天修两个惠普的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通病板好啊,来钱啊

网友:
我的无待机。。- -可能是点火问题。。正在维修中。。

网友:
希望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通病的机子就是好修,最好还是换个管子好些,保险些

网友:
楼主有没有LA 1403P的图纸啊,网上都是LA 1402P的

网友:
对的通病  遇见过,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
查转换电压,看正常吗?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像这样最好还是换好点

网友:
我怎么没有碰到过这种通病的板子啊。。

网友:
怎么不换一个啊
保险一些的

网友(2012-06-08):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焊了.换了.还是不行.就是南桥边上那个U32呀.4466,不得呀/.哥们.怎么搞.

网友:
还没遇到过,留心下、、

网友:
我遇到几台这个管坏的

网友:
呵呵  原来是稳压器虚焊呀

网友:
没钱真痛苦!!!!

网友(2012-07-08):
我的到。0.3掉电。正在摸索。。。

网友:
通病就是好省的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 希望以后遇到了 试试

网友(2015-04-03):
就是二级转换供电管虚焊了呗!未必是通病。

网友:
哦,我还没修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