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4-24):
前天,接修一台HP520,客户描述插电源适配器,动一下电源接口,就跳电关机。客户说前几次只要在重新插一下,就能开机了。这次再怎么插也开不了机了。以为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拆机更换电源接口后,还是不开机。发现每次在插上电源的瞬间,总有几声轻微的嗒嗒声,难道有打火现象。检测电源芯片MAX8734周围无打火迹象,测量各引脚电压,发现除了+5VALWP,+3VALWP无输出,其他电压都正常,以为电源芯片MAX8734不良,更换后,还是无输出,测量+5VALWP,+3VALWP对地电阻也无短路,仔细听发现嗒嗒声,来自+5VALWP电感PL5和,+3VALWP电感PL6处,逐一断开PL5、PL6电感,当断开+5VALWP电感PL5时,嗒嗒声没有了,把电感PL5换了通电,嗒嗒声又来了,顺着电路往上查,断开PQ11(FDS6900A)后,+5VALWP,+3VALWP输出有了,用万用表测量PQ11无损坏迹象,正常呀!难道是性能不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在网上订好后只有等了。第二天快递送来了,迫不及待的装上后通电,正常。以为大功告成,把板子放在旁边,修另外一台去了,半个小时以后,准备装机前再试一下修好的板子,意外发生了,嗒嗒声又来了+5VALWP,+3VALWP又无输出了。心情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心里反思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冷机后故障再现,热机后又好了。重点检查+5VALWP电感PL5周围,用电烙铁加焊周围元器件,当加焊到+5VALWP滤波电容PC36时,故障奇迹般的好了,+5VALWP,+3VALWP输出有了,电容坏?拆下测量PC36 (6.3V150UF),容量正常,温度特性改变?拆了滤波电容PC36后,每次通电瞬间都有嗒嗒声,更换一个10V150UF的电容后,试机一切正常。把板子又凉了一天后,试机一切正常。至此一个电容引发的不开机,通电瞬间又出现嗒嗒声的故障维修结束。

网友:
老兄,咋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不好找啊 。贴片电容 不良

网友:
弱弱问下,兄弟你在用烙铁加焊的时候是带电加焊的吗?顺便问下,这么加焊有风险吗?

想都不用想的 还带电焊锡 这样的话 楼主还能修好吗

网友A:
上电加焊?我试过忘记关电在焊结果烧主板了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难找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容坏了  这个难找到啊 LZ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加焊?我试过忘记关电在焊结果烧主板了

楼主很强啊

网友:
技术决定速度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宏基的机器,也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冷机器就短路,吹热了就好了,后来发现是个电容不良

网友:
电容不良,漏电引起的吧。

网友:
这个还是运气多点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不会连块料板都没把?FDS6900A 随便用个小八脚N沟的MOS管就可以代换了。3v5v待机电路很多是滤波电容不良引起无待机的。

网友:
感觉 哪里看到过这帖子

网友:
故障不明确不好找呀

网友:
的确强悍,学习了

网友:
这个案列说明大家以后修板的时候要仔细检测不能大意

网友(2014-02-23):
要有耐心,呵呵

网友:
电容虚焊吧

网友:
同意5楼所说,你加焊pc36时怎么知道它好了,难道你真是带电做的

网友:
电容漏电? 我电路方面还停留在幼儿园呢,不知道还要深造多久能到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为上下管和芯片内部提供作用的。一般还有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