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 ver:3.0 没装内存核心电压怎么是2.4v?

楼主(2012-04-24):
这个板子我收购的,我是小菜,装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发现2.4v,书上和教程里说二代的内存是0.9-1.8v
那现在这个惊人的电压,我不敢装上内存实验下。我通过跑线路得知,核心电压与一个mos 管的s级相连,这个mos管的g级与个电源管理芯片(fp6321)的2脚相连,mos 管的s级输出电压是2.4v ,电源管理芯片的2脚输出7点几伏,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核心电压好像是2。5V 。内存供电才是1。8V 。

网友:
精英这板在不上内存是2.5V左右的。你上了后内存电压就会自动降压到1.8的。具体是怎降下来就不明白 。你这种情况正常,可以上内存的。

网友:
原因就在假负载上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所测得的那个MOS管不良引起的,你可以大胆的装上内存试下,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