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2-04-24):
前几天接修一台华硕X50笔记本,开机点不亮,电流在1~1.16A左右跳动,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此板是二修板,AMD芯片组的,南北桥、显卡集成在一块NV7000的芯片上,上面有加焊过的痕迹,由于此芯片安装在主板的中心位置,上BGA重新加焊时,主板随温度的上升在NV7000芯片的焊接处开始凸起,两边凹陷,芯片底下的锡球左半边开始竖着拉长,右半边则均匀的融化,没办法只能把芯片取下来,重新植好锡球后,上BGA再焊,为防止NV7000芯片焊接失败,在芯片底下的锡球开始融化时,两手食指轻轻按压芯片两侧基板凸起的位置,嘣的一下基板凹陷下去后,芯片上的每粒锡球均匀的融化在焊盘上,用镊子轻轻推一下芯片,焊接成功。上电亮机,修复成功。

网友:
平时变形都是压东西的,很少用手压

网友:
X51我也修过一个!
加翰搞定。

网友:
楼主也是非常的细心,留意到这小问题。最怕板变形的了,焊接上来成功率不大。

网友:
楼主你用手压  那BGA 吹出来的风很热的  不烫手?

网友:
楼主练过铁砂掌啊,这么厉害。

网友(2020-06-11):
能焊BGA的手不是一般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