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0 无待机

楼主(2012-04-24):
今天接了个CQ40,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3p,按开机键无反应,通电无电流,拆机,无3V5V,换了个521125还是一样,请指导一下,有供电有VREF参考电压也有,就是不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
ON3 ON5控制信号?

网友:
是低电位,又不会是分析。。

网友:
就是查  开启 信号  ON 的线路

网友:
跑下ON3和ON5信号的电路。有电路图按图上的信号慢慢找

网友:
电容查查看看

网友:
316203914 -1 严禁灌水
零℃ゑ -1 严禁灌水

网友:
注重查 3 5 伏的 开启 信号。看看这个信号是往哪里去的。如果这个信号 为有效但无从输出。打上下管阻值和波形判断有无短路。否则 换芯片

网友A:
1,后级有短路吗?阻值多少?
2,信号都全吗?芯片是否工作了?

网友:
查开关信号,主供电19V,线性电压等等条件

网友:
楼主好好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查查开启信号

网友:
查3V5V的开启电压

网友:
重点开启!!!!!!!!!!!!!

网友:
学习中!!!!!!

你学习什么呀 扯淡 。

网友:
主供电没?BIOS第一脚有没波形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

网友:
不管了,就换了个IO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
ON3 ON5控制信号

就是TPS51125的1和6脚有没1.5v以上的电压。

网友:
没3v 5v就把51125插了啊

网友:
明显IO有问题。

网友:
查下电源及电池到公共点之间的线路,可能保护隔离了。。。

网友:
是io 没发出开启信号吗

网友:
先差芯片的工作条件   满足了不出电压  换芯片   工作条件要是没满足的话  换10个芯片也没用

网友:
EC_ON   由KB926发出, 没有此信号,肯定不出3V 5V .查开机片条件

网友:
芯片要工作,首先得满足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还好了,,,谢谢了/。/。/。

网友:
ch差51125的工作条件    开启, VCC   ,  FB  ,驱动们供电

网友:
有没有人发一下51125的上电时序???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如供电,线性,开启信号。。等

网友:
先看条件有没有全部满足啊

网友(2012-06-03):
电源口等有没有啊?

网友:
哪个有CQ40的充电时序?

网友:
这板子用的51125 你量第一脚和第6脚多少V

网友:
测了有3.3V....

网友:
这个就是BIOS的问题。电源口那的白色指示灯是不会亮的。这款机比较跳电源的。

网友:
楼主你看下保护隔离过了吗。。一般是电源第一个场馆坏了PQ101击穿了。导致后面一个场馆QPQ103电平了。我修到过2台一样的,,,但是第一个场馆不能跟换,除非是一样就可以。其他的场馆换上去都不行。,直接连线

网友:
可能是EC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用HP的专用电源头试试呢

网友(2012-08-06):
我的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难道也是IO的问题???试试去

网友:
19V进来没有

网友:
有线性电压

网友:
重点看一下开关信号有没有

网友(2012-09-09):
先查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后级有短路吗?阻值多少?
2,信号都全吗?芯片是否工作了?

问下,阻值多少算是好的?

网友:
问下,阻值多少算是好的?

网友:
楼主 厉害  直接换IO   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 51117  看看是不是他坏了

网友:
这个有联系吗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没搞好直接换板换了板SN没有了

网友:
大家交流下,分享下经验

网友:
   额  说不一定的了哦。

网友:
芯片焊好后,查主供电,开启信号,线性电压,EC ,BIOS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从RTC电路借了个信号过来,可以出来的……。也换了IO还是不行……。

网友(2012-10-18):
新手飘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