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 不亮机

楼主(2012-04-24):
用电池可以但是用适配器就不行,电池也不能充电是怎么回事,换了个ADP3806还是不行。。。。能给点思路不?
不能充电

网友:
保护隔离,充电电路异常
同意楼主:
3.3
迅维oK

网友:
小心新号
同意楼主: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自己去修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飞线拉16V吧

网友:
你可从新把保护隔离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不能亮机时什么状况嘛,电压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