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可以乱吃 MOS管却不可以乱换 都是N沟道的

楼主(2012-04-24):
饭可以乱吃 MOS管却不可以乱换 都是N沟道的
遇DV3000 6050a2162401 -MB-A02  无CPU供电V-CORE ADP3208 1pin EN 3.3V VCC 5V 开启条件都正常
V-CORE电感L512阻值低 60欧 电击法 C260烫 拆下量C260 接近短路 换之

阻值仍低  仍无CPU供电 电击无任何异常
估计 下管受伤 4个下管全部更换
涛声依旧
这下要仔细量ADP3208了 这才发现20pin的R128阻值无穷大 原值100欧 换

ok有电压了 CPU供电出来了 裸机1.5v 上cpu 0.9v 装机
奇怪 只能开机一次 第二次开到0.57a 又是无CPU供电 我又拆机
裸板点 装CPU内存的裸板点 有时有CPU电压 有时没有 翻来覆去的 不固定 难道板层出问题啦
回想下 换了电容 换了下管 换了电阻   电容确定坏 电阻确定坏 下管不确定 原机自带的FDS6676A 拆机量阻值100欧

我换的4468 500欧 把前者装回  全部都好了 试机器一天 手动重启N次 未出现异常
结论: 饭可以乱吃 MOS管却不可以乱换 都是N沟道的 500欧不能替代100欧的

网友:
ADP3208了 20pinVBATR是什么

网友:
参数差别很大的,同样n沟道的也不能互换啊。

道理都是一样的,你用1欧姆的电阻换1k的也不行。

小功率高频三极管换大功率低频三极管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正确

网友:
FDS6676A 的D极与S极之间用的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你的4468是普通N沟道管,D极与S极之间用的二极管是阻尼二极管。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功率不一样,采用的MOS管也有差别吧

网友:
都是N沟道的差别不会特别的大,估计是RDS不同造成的故障吧?

网友:
我一般沟道一样就可以换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A:
CPU的电感对地60欧还小啊,很多10多欧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电感对地60欧还小啊,很多10多欧的都正常

那是在上CPU的情况下10几欧  不上CPU十几欧绝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