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坏了吗?

楼主(2012-04-24):
刚开始可以进系统,但时不时重启,以为系统问题打算重装,但是进不了PE.读取完PE闪屏就左上角一横杠闪烁不变,PE主菜单手动安装也进不了,再就干脆进不去系统,每次自检后重启,没办法重新格式C盘,N格式,在朋友电脑上解压系统,想让他自动安装,但是开机没有滚动条就重启了,放电试过了
进不去系统
闪屏

网友:
主板应该没有问题,估计是硬盘问题,但问题也不大!把硬盘清0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先软后硬
迅维oK

网友:
先换个硬盘线和电源,在低格一下硬盘,还是不行的话请把你的问题具体说明白

网友:
把主板上所有外挂的东西更换一下.还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先换,排除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