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N4030 瞬间掉电?

楼主(2012-04-25):
       机型 ; DELL N4030 i3 集显  SB HM57
       版号 ; DJ1 UMA
       故障 ; 开机瞬间掉电
       详细; 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有亮,待机芯片是 RT8205B 测得有待机 +3.3V_ALW  +5V_ALW  +15V_ALW
  按开关测得有 高低高的跳变,但就是不加电。 接着测EC(NPCE781BA0DX) 的工作条件;如下
      95脚 KBC_PWRBTN_EC# 3.3V 接开关
     115脚 VCC 3.3V
      93脚 AC_IN#_KBC 0V (地电位有效,属正常)
      94脚 LID_CLOSE# 3.3V    休眠信号 正常
      23脚 3V_5V_POK  3.3V    待机芯片产生的 PG 信号
      15脚 S5_ENABLE 3.3V    待机芯片RT8205B 开机信号 注与TPS51125 可互换
      44脚 KBC_VCORF 1.8V
      77脚 PCH_SUSCLK_KBC 1.8V  EC时钟 正常、
      85脚 ECRST#  3.3V EC复位  正常
      20脚 PCH_RSMRST# 3.3V  发给南桥 作南桥的复位信号
     117脚 PM_PWRBTN# 3.3V EC发往南桥唤醒信号。
       因 PM_PWRBTN# 3.3V 持续高电平 ,正常是按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兴许是ECROM 程序损坏,于是刷了EC ROM ,依然如此,见图;

       用镊子翘起 117脚 PM_PWRBTN#,测得EC 这边有高低高的跳变,于是怀疑是南桥部分的问题。
      查南桥的 5个 必要工作条件;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实测 3.3V
                                                                                  高电平的RTCRST# (实时时钟复位) 3.3V
                                                              32.768KHz的晶振振荡、用示波器测得有波形          3VSB、有3.3V
                                                              PM_RSMRST#(ACPI复位控制、通知SB待机电源好的信号) 实测3.3V
           见下图;

                  测得以上条件都满足, 只好刷了南桥的 bios, 一样如此,没办法,只好抱着做南桥的希望, 为了节省时间, 立马上BGA  换了 HP57 的南桥之后,还是很令人失望。
                 总以上见述 ,影响不加电的一些原因都检查过了,刷了 EC ROM 南桥bios  换了 EC 南桥, i3 CPU
                  接着查了 后级的转换的电压,也就是 RUN_ON开启的 +1.5V_RUN +3.3V_RUN +5V_RUN ,  还有声卡 网卡芯片外围的电容之类的,也都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就这里陷入了僵局·········没有思路。
                  在数次按着开关时,发现有轻微的电流跳变 从0.01-0.05   偶尔 从0.01-0.4 , 忽然有点醒悟了, 于是用示波器 瞬间打各个电感的电压 ,1.8V  1.5V 1.1V  CPU 在1V 左右,都正常, 在想,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接着用示波器瞬间打 RUNPWROK   H_VTTPWRGD  (时钟PG 信号)    PM_PWROK (外围电源好信号)
            PLT_RST#      有高电平的跳变,见下图;

      只可用示波器瞬间抓到这些信号的高电平,。  但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所在,无可思绪,所以请助各位同行朋友能够给些思路指点。         顺便再上传几张 EC 的部分脚位图 以便大家 观看阅读;

                此机图纸 基地已有上传。

           大家如有好的 指点或是疑问,可加我 QQ ;387974184  期待大家能够共同分享并发表感言 或是意见。。。

、

网友:
楼主你不会碰到铁板了吧          楼主你只查开机电路   有没有CPU供电和内存供电啊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 用示波器瞬间抓得有1.5v, 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PM_SLP_S4# 开启的。 PM_SLP_S4# 瞬间量的 有3.3v,就掉电了、。

网友:
掉电,,,不好弄呀,,

网友:
我看应该是时序出问题了,一步一步查吧,把产生HWPG连一起的信号,一个一个断开试

这哥们判断的对, 我把PM_PWROK 断开,电流加到 0.45 。各电压都已产生。 现在在查 后级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所在 了吗?感觉应该是漏电现象吧

网友:
期待楼主的答案。看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点评):
前面说到PM_PWROK 信号断开,就不会瞬间掉电, 由此查各个电压产生的PG 是否正常, 当查到CK_PWRGD (时钟PG),发现工作不正常, 于是查了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发觉CK_PWRGD 的上拉电阻坏掉了,至此,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哇,看起来就头疼,太复杂了

网友:
I3不上CPU就会掉电的。你最好测一下CPU  PG

网友(2018-03-20):
应该是时序思路有问题 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
掉电难修,慢慢查了,最好示波器一起上。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很多瞬间掉电都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只能从HWPG往前查  也遇到过显卡问题导致的

网友:
查查二级转换电压,然后人为的关一组电压看还掉不掉电,不掉电就好修了

网友:
嗯        不错越来越像我了

网友:
掉电机器不好修的  我太麻烦了我就要客户换主板 这个主板也便宜了

网友:
第一,时序 第二、你是抓到电压了但问题是这个机器是掉电的你要双总示波器去比较 看看那个先掉的hwpg上的信号一个个查吧 ,有电压不代表没问题,因为总的故障时掉电

网友:
你这个是缺电压吧,,,,内存供电出来了,按时序查

网友:
太复查了,,,,,,,,,,头看大了

网友:
掉电的好难                   。。。。修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缺电压的吧?仔细排查一下了

网友:
你这到底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查那么多信号干啥,,,,先从简单的开始弄嘛

网友:
掉电查各种信号电压,,够麻烦,,,,,,,,

网友:
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看看有没断线什么的嘛

网友:
有图纸还是蛮好修的,还是重新整理按条件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显示了吗, 还是什么 。瞬间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显示了吗, 还是什么 。瞬间是什么意思 ???

网友:
是不是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