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25):
台式机按开关键机器看机但显示器不亮再按一下重启键显示器正常亮是怎么回事啊
显示器不亮

网友:
跑线复位开关的线路了。问题是哪很难说。都有可能

网友:
那有可能是静电的问题吗

网友:
中间等待多长的时间?

网友A:
可能开机的线和重启的插错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不好说 属于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