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注意,粗心故障两例

楼主(2012-04-25):
一台优派15,开机后偶尔黑屏。一台LG15,待机时的“无信号输入”正常,接上电脑就黑屏。
先说优派,以为是高压部分问题,打开外壳,检查没有发现电容异常,想带电测试一下,工作时电压,发现黑屏的时候电源灯也灭了,估计是开关问题,换后解决。
LG那个开始没什么思路,初步判断灯管和高压正常,还能看到有很暗的图像,应该信号板也正常。于是把电源板拆出仔细观察,发现该板,换过电容,而且焊点只占了半个圆,用手一扳,居然开了,原来是虚焊,狠狠的补足锡,加电联机,一切正常。
第一个黑屏维修时没注意电源灯会灭,老是想高压的事。第二个一直想是信号板出了故障。

网友:
就是,不要把简单的事想复杂了,也不要把复杂的事想简单了。
理清头绪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维修经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