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小弟是新手有块单桥主板测得CPU 内存没有电压

楼主(2012-04-25):
请问各位小弟是新手有块单桥主板测得CPU  内存没有电压,是不是先有内存电压才有CPU电压的,测得桥有1。5V,1。2V

网友(点评):
先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我遇上的都是内存电压出来后.才出CPU电压

网友:
你确定只没有CPU供电吗

网友:
先检查各大电路供电吧。

网友:
就是查 我也不知道那里插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