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 无法关机

楼主(2012-04-25):
在系统里点关机 却重启了  换过EC刷过bios 系统好的

网友(点评):
到底哪里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
把电池放下电,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还一个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联想E43G的机器也是系统关机变成重启,用开关键可以关机EC换过BIOS刷过就剩下南桥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要做一次才能判断是不是

网友A:
换南桥了吗,结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了吗,结果怎么样

南桥 没还有呢 、、、

网友:
系统有没有重做过呢???

网友:
关不了机,一般都关南桥的事,南桥加焊,或者换。

网友:
不知道现在给你说晚不晚,南桥换了绝对OK,试过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联想昭阳K43A独显的PM45芯片组,也是关机老是重启,硬关机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看看南桥外围有无掉件,特别是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