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1w机子掉电维修经验一谈

楼主(2012-04-25):
楼主太厉害了 今天刚修到这个问题 解决了 版主不来加分让人很不解 要多鼓励呀不然以后都没人写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把16进制的bios改成10进制的啊,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2-05-26):
奇怪问题

网友(2012-04-25):
我这个东芝L630-O3W也很操蛋啊,刷个BIOS后,可以进系统了,装机,上电直接是屏不亮

网友:
你这个东芝电流是什么跑的

网友:
这么麻烦啊,现在的机子BIOS也容易坏,不搞个好的编程器,维修都不行了,

网友:
楼主你分离BIOS的用什么软件

网友:
最好带上图啊,BIOS怎么改的啊

网友:
过程曲折 结果还算完美

网友:
BIOS怎么改啊 麻烦楼主说下啊

网友:
谢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我手中有一台L600-22B的机器,,也是摔了的,,,开机0.01,  按下开关后有,,RSMRST#信号产生但没有SUSON信号产生,,走了不少弯路,后来发再 SRTCRST   有3V,,,RTCRST无电压,,,,换了HM55后还是这样,,想了好久,把两个电压短接一下,竟然有电压了,,但有时开的出,有时开不出,开不出的时候电流只有.5A,RTCRST电压只有2.8V,,就又换了个HM55这下好了,,但到BIOS后也是只有20S左右就掉电了.

   看到楼主此贴,特想一试.

网友:
你分离BIOS的用什么软件啊楼主

网友:
好经验,唉,可惜手上有个L510的I3的U修了好几天了都没搞好,悲剧

网友:
学习了,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2022-12-31):
我刷这个包时提示EC不存在啊,楼主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