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笔记本进水除了主板会坏以外,其它的有可能坏吗?

楼主(2012-04-25):
手上有一台thinkpad X系列,掉脚盆里了,一般情况下,除了主板会坏以外其它东西会坏吗,比如内存、显示屏、无线网卡、声音模块等。如果其它东西不会坏,我考虑直接买块主板得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说  我这就有个进水的  显示屏也坏了   你自己试试看呀

网友:
拿到维修点检测下吧,进水了很难说的。具体还得检测

网友:
坏的太多就买块主板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你一直把这些东西放到烤箱里烤4个小时、再上电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一般键盘容易坏,不过要看进水的位置咯

网友:
你是整个机器都掉进去了吗

网友:
键盘有的也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