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way MT6224J笔记本维修——不触发实例

楼主(2012-04-25):
Gatway MT6224J笔记本维修——不触发实例
型号:Gatway MT6224J
板号:MA7(广达代工
故障现象:有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
同行送修的一台不触发的Gatway的本本,插可调电源电流0.032A,测3V 5V待机均正常,按下开关没反应。
打开图纸,开始测量ECPC87541V-VPC待机条件:供电:3445123136157166脚都有3.38V(如图1
时钟:EC32.768KHZ也有完美的波型(如图2

;复位:测EC19脚也有3.23V如图3

按下开关,测EC的第2脚有高--高的调变,测EC148S5_ON也有3.3V,拔掉CMOS电池用适配器供电,测量南桥的32.768KHZ的晶振有完美的波型,说明南桥的待机电压VCCSUS3_3己经正常并且晶振起振(如图4

测量EC的第27RSMRST#信号始终为低电平,有两种可能:要么是EC没发出来,要么是被南桥拉低了。于是拿掉EC27脚到南桥之间的电阻R143,再上电按开关测量EC27脚仍然是低电平,由此说明是EC没发出RSMRST#
既然EC的基本条件己经满足了,还不发出RSMRST#,那可能跟BIOS有关,因为这个机器的BIOS是挂到EC下面,是参与触发的,EC要读取到BIOS芯片里的资料才能正确配置GPIO脚位,才能发出RSMRST。
于是测BIOS的工作条件:供电:3031脚都有3.3V,复位:10脚也有3.3V BIOS的片选22脚测量没有波型,关机再开瞬间测到片选有波型但不持续。测BIOS的低位地址也是瞬间波型不持续。怀疑是BIOS资料有问题导致ECBIOS的数据交换失败,于是到Gatwayr 官网去找BIOS资料,在中国的官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怀着侥幸的心理去换一个PC87541VEC试一下,结果还是涛声依旧。
还是老老实实的找一下BIOS资料吧,最后在Gatway美国官网上下到了一个BIOS资料,怀着激动的心情用我心爱的希尔特500P刷上去,结果还是涛声依旧,彻底伤了我的心!
怀疑BIOS资料的版本有问题,又在Gatway美国的官网下了另一个版本想刷上去,结果怎么刷都提示“09 18 31未接触或引脚损坏”,在料板上拆了一个一样的BIOS芯片来试也一样。杯具啊!这就是用国产座子的下场,只用一次就不行了,又一次伤了哥的心!为什么每次受伤的总是我?
仔细想一想,BIOS资料是从Gatwayr美国官网下载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BIOS的供电、复位也没问题,剩下的可能就是BIOS芯片损坏或BIOSEC之间的线路有问题,BIOS芯片一般不容易坏,现在我的编程器座子己经罢工了,也没法再刷另一个版本的BIOS资料上去试了。只能先测一下ECBIOS之间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于是对着图纸把BIOSEC之间的线路一根根的测量,最后测到BIOS芯片的32脚时发现到EC144脚之间有问题,按照图纸是直通的没有经过任何元件但这里却不通,怀疑脚位数错了再数了两遍测量还是不通,对EC144脚和BIOS32脚分别打对地阻值也有600多的值,但测两个脚位就是不通。于是从EC144脚飞一根线到BIOS芯片的32脚,再次测量BIOS的片选己经有持续的波型了,待机电流变成了0.006A。(如图5

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下开关,电流“哗啦啦”上升,上内存接屏己经亮机了!(如图6
中间还有一点小插曲:刷了BIOS还不行之后,我还去测了一下EC的电池电量低信号BL/C#,发现为3.3V,理论上使用适配器时此信号须为电平的。于是怀疑其它地方有问题,最后在实地毕业群里问了一下,喜哥说BL/C#CS片选不持续没有关系的,不要绕得太远,最终才回到正轨,呵呵
修好以后,特地去测了一下EC55BL/C#信号,发现不插电池使用适配器不管待机还是触发后都是3.3V高电平,有图为证,至于原因不太清楚!(如图7

后记:此板拿到手时EC的引脚有一点点的发霉,清理后也没发现有断线的!能修好这台本本,功劳少不了我的示波器!呵呵
新手发贴,写得不好欢迎指正,但请大家不要拍砖!呵呵!
最后有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各位走过路过的大哥留个脚印,最重要的是加点下载分!经常在论坛下载图纸的花了不少下载分啊!修完机器又写帖也辛苦啊!

网友(2012-05-29):
赞一个,高手

网友:
嗨,我曾经也是为了这个BL/C这个信号误导过啊,至今想不通

网友:
good

网友(2012-04-25):
写的好精采啊,看来我的在努力学习文学了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把BIOS取下。打BIOS焊盘的值。肯定有个不通啦
这就是总线部分的ISA总线检测

网友:
谢谢老师的点评

网友:
很强大了,,要保持这种热情,,

网友:
牛B,,桌越,,,,毕业群是哪个啊,,,被喜哥T出来,一直不知道加哪个毕业群

网友:
看来楼主的基本工很扎实

网友:
分析和透彻!楼主又是人才辈出啊!全都是新工具!新的开店?学习了!

网友:
班长就是班长

网友:
师姐这么有空啊

网友:
真想实地学学,就是太远了!

网友:
不错不错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是饼哥和喜哥教导有方,说的是本人的心里话,没任何的广告成分!

网友:
楼主基本功不错,下次继续写好贴分享

网友:
断线引发的悲剧

网友:
楼主已经写的很不错了

网友A:
思路很好,楼主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楼主你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普源DS1102E

网友(点评):
那个DS1102e好用吗??

网友B:
楼主学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学了多长时间??

去年三月去杭州基地学习主板维修,学完回来在我朋友的维修店里呆了三个月,就拆装笔记本和做桥之类,后来到深圳一个维修店里专修主板,去年十二月份又去深圳基地学笔记本!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也想要一台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的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