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1T硬盘坏,求助

楼主(2012-04-25):
一日立1T硬盘因为吴删了系统文件导致启动失败,提示修复系统,启动2次修复无果后再次启动时硬盘就变成了一个分区,而且大量坏区,用很多修复软件修复分区表,修复坏区,扫描,低格,清零都无效,请大侠给分析个原因,提供个修复思路。
硬盘
文件

网友:
写个MBR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大容量的盘,出现很多坏区时,基本上无法修复了,最好就是去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