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好一块电路烧了的硬盘

楼主(2012-04-25):
一单 位客户拿来一块硬盘,说是烧了冒烟了,我把电路板打开一看,供电那块全部烧焦了,元器件都烧成灰了,也不知道元器件是什么,找了块差不多的板子对照看了下,原来就是几个电感,把飞线还原,用万用表一打,呀,短路了,心想不会是芯片短路了吧,那就要换板子了,最后经过万用表的仔细检查,哈哈,原来是一个稳压二级管击穿 了,直接取掉,通电,进系统了,哈哈,成功修复,在论坛里分享给大家

网友:
大哥 这也叫分享 给个型号和图片行不。。。

网友:
那也值得庆贺!

网友:
硬盘是ST的吧?还有个保护二极管
要是WD的,恐怕就得烧报废了吧。

网友:
分享经验  要有图 有真相的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