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204tx开机黑屏

楼主(2012-04-25):
CQ41-204tx笔记本,开机不显示风扇转,光驱正常.电流正常上到1.3就没有跳变了,刷过官网的BIOS,换过显卡,但就是不亮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等是否闪,换cpu试试吧

网友:
BIOS 没有刷错把?

网友:
内存、屏线???插好没?

网友:
灯是亮的,cpu换过

网友:
屏线已插好,bios是在官网下的

网友:
就是开机不显示,然后capslock、numberlock闪烁报错,其他的风扇、硬盘、光驱均能正常运行。

网友:
外接亮吗? 显卡换的是确定好的吗?

网友:
这样多数是显卡或者U的问题    CQ40就这样的     这个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显卡外接不亮,换的应该是好的,新买的,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网上说这款机子bios官网版本刷不好,好像还有2个bios,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显卡有问题,你确定焊好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确定

网友:
你在重做下显卡   ATI的显卡   比较容易做坏  楼主自己小心点

网友:
h55空焊吧,真应该干它。

网友(2012-06-12):
我也有个这个机器。。。资料是2M的。。刷亮机了但是不定时重启。。怎么弄啊

网友A(2017-04-17):
我也遇到了,无显示,两灯不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无显示,两灯不闪,

电流到多少呢,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跑码,最好把故障说详细一下,大家也好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