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2-04-25):
   最近在研究华硕的上电时序,但是有好多也是不怎么明白     例如这图片上的   VMID 是一个开启信号? VMID是个什么概念,还有这是产生AC_BAT_SYS 电压的吧?

网友:
咋没人回帖呢?

网友:
VMID就是一个电压.不是开启信号.开启信号是第四脚的.
VMID就是一个适配器电压.给后面的一些芯片.产生线性电压用的.不能承担过大电流..

网友:
楼上说的  还不是 很明白

网友:
我直接看不懂
很郁闷

网友:
AC_BAT_SYS     公共端 电压。

网友(点评):
是不插电源的时候,用电池提供的公共点电压吧?

网友:
图纸上的PQ1是个N沟道的吗?

网友:
貌似要结合整个电路来看,可以查下那个信号是给谁用的,对笔记本电池供电电路这块不太熟悉。

网友:
电路中太多不认识都是什么信号

网友:
电路图看得不是很清楚啊!没那点来下载

网友:
没看见你说破的信号

网友:
虽然大多数用得着的型号还是比较清楚了 但是还是有好多不懂得信号名称

网友:
云里雾里。谁说的对?

网友:
新出来的华硕机有很多不同啊

网友(2012-06-02):
怎么能够快速的知道一个电路的作用啊   有的时候我是看得懂电路  但是就是不知道这是哪一块的  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