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加电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笔记本不加电的故障情况有几种情况,分别是:

  一、使用适配器不加电,但使用电池加电正常;

  二、使用适配器加电正常,但使用电池不加电;

  三、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加电。

  上述三种故障在笔记本电脑中十分常见,要想维修这三种故障,必须掌握笔记本的加电过程。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笔记本的加电过程。

  一、使用适配器不加电,但使用电池加电正常或者使用适配器加电正常,但使用电池不加电。这两种故障维修时需要检测的是两个保护隔离电路,图中接近适配器和电池供电的两个方框电路,这两个隔离电路中主要包含的元件有保险、MOS管和二极管。这部分最容易损坏的就是保险,然后是MOS管,还有就是二极管。遇到这两种故障首先检测该隔离电路的保险、MOS管、然后是二极管,这样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找到故障元件。

  二、 使用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能加电。遇到这种故障,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是按照原理分析的方法进行检测。遇到这种故障检测过程如下:

  1、 检测一下主板上的主供电部分是否有短路现象;

  2、 检测CPU供电或者CPU是否正常,因为有些机器CPU故障也会造成不能加电;

  3、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的主供电输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需要确认输出电路是否正常,输出电路中主要是MOS管和二极管是否正常;

  4、 检测系统供电芯片的输入条件,包括主供电等等;检测到那个输入电路有问题就要仔细检测该输入电路,尤其是输入电路中的保险和MOS是最容易损坏的。

  综上所述,笔记本电脑的故障中电源故障是十分常见的,比如电压不稳、使用时间过长造成器件老化、电路设计问题、电流冲击等都会造成电源故障。如果大家遇到上述故障,在能够拆开笔记本电脑的情况下,就可以按照上述过程进行检测。

主板不加电,真的是主板坏了吗
我们在维修电脑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台电脑按下电源开关后,什么动静也没有,风扇不转,电源指示灯不亮。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遇到的多了,先检查电源,再检查主板,采用最小系统化,逐一添加各部件。如果到哪个部件时,出现上述情况,那就说明是这个部件有问题。
  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起主板不加电的问题,查来查去,电源是好的,主板是好的,竟然CPU是坏的。CPU坏了也能导致主板不加电?
  情况是这样的,一客户送电脑到公司,说是电脑坏了,开不了机。把主机加上电,的确不能开机。先拔下所有电源插头,短路绿线和黑地后,电源工作正常。使用万用表测试各路电压输出,也正常。电源没有问题。
  再采用最小系统法,拔下内存,CPU和显卡,声卡,硬盘,光驱,软驱,只对主板加电。结果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板没有任何反应。再强行加电,还是加不上电,主板坏了,太简单了。
  幸好,客户买机器的时间不长,就到仓库为客户更换了一块新板子。三下五去二,我就把机器装好了,接好电源,开机。出乎意料,和刚才情况一下,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新主板不可能是坏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仔细检查了主板上的CMOS放电跳线,在“Normal”,没有问题。如果CMOS放电跳线在“Clear”位置时,多数主板不能加电启动,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是主板坏了,除了部分3D主板例外。
  没办法,我就把机器重新拆开,再按最小系统法逐一排除。单独给主板加电,正常,主板没有问题。插上CPU,加电,没有反应。CPU坏了?把CPU插在别的主板上,也不能加电。
  电脑的故障真奇怪,CPU也能短路!
  提示:我们在检修电脑过程中,有时遇到主板上指示灯亮,但是开不了机的情况时,可以强行对主板加电,使用一段带塑料套的导线,直接短路绿黑,使主板不经过开机电路就可以直接供电。如果主机正常启动,说明主板上的开机电路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外接电源开关,直接短路绿黑的应急方法,而不必更换主板,可以省去不少开支。如果主板依旧不加电,只是风扇工作,主机不启动,说明主板的问题比较严重,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才能解决了。

在北京笔记本维修中心,常会遇到主板不加电的故障,主要表现为笔记本在按开机键后,机器没有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检测后,判断是主板部件的损坏导致,主要的维修方法如下:

    采用最小系统法,拔下内存,CPU和显卡,声卡,硬盘,光驱,软驱,只对主板加电。结果按下电源开关后,主板没有任何反应。再强行加电,还是加不上电,主板坏了,太简单了。

    幸好,客户买机器的时间不长,就到仓库为客户更换了一块新板子。三下五去二,我就把机器装好了,接好电源,开机。出乎意料,和刚才情况一下,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根据笔记本维修经验新主板不可能是坏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仔细检查了主板上的CMOS放电跳线,在“Normal”,没有问题。如果CMOS放电跳线在“Clear”位置时,多数主板不能加电启动,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是主板坏了,除了部分3D主板例外。

    没办法,我就把机器重新拆开,再按最小系统法逐一排除。单独给主板加电,正常,主板没有问题。插上CPU,加电,没有反应。CPU坏了?把 CPU插在别的主板上,也不能加电。

    电脑的故障真奇怪,CPU也能短路!

    提示:我们在笔记本维修过程中,有时遇到主板上指示灯亮,但是开不了机的情况时,可以强行对主板加电,使用一段带塑料套的导线,直接短路绿黑,使主板不经过开机电路就可以直接供电。如果主机正常启动,说明主板上的开机电路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外接电源开关,直接短路绿黑的应急方法,而不必更换主板,可以省去不少开支。如果主板依旧不加电,只是风扇工作,主机不启动,说明主板的问题比较严重,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才能解决了

网友:
很实用的基础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我看了刚刚修好一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