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北桥发烫的难题

楼主(2012-04-25):
收了一台长城T6O,摔过的,修好后,北桥发热较大,一切正常,请教高手好办法

能开机就可以了,北桥开机后本来就是有点烫的

网友:
查查北桥供电

网友:
北桥发热也是正常的,

网友:
摔过的 就不要修了

网友:
北桥虚了,或少1。5V电压

网友:
坏了再修,行就先用着

网友:
这个本温度本来就是超级高的

网友:
现在感觉非常的烫,一个是显卡一个是北桥,至于你们说的北桥少电压是不可能的,这个机子显卡的北桥我都折下来重作过的,北桥还掉了两个点,我晕。只不过才收成250,当玩具吧。

网友:
甩过的都不是特别稳定

网友:
可能机子本身温度就偏高高`~

网友:
把风扇改一下啊

网友:
你把风扇改到12V,让他长转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是南桥就是北桥虚焊了。补焊不一定成功。严重的焊台就跟北桥一起脱了。
住楼主加焊成功。

网友:
已经卖了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