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720-US3不停自动关机开机风扇一转一停

楼主(2012-04-25):
(无正文)

网友:
就当插小4P掉电,不插不掉的修吧

网友:
CPU 供电有短路 上电保护了

网友(点评):
CPU短路保护了不会再开机的吧,有些主板内存,显卡不过就这样的。

网友:
怎么能判断出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还是某组MOS管的问题。

网友:
慢慢学习。。。。。

BLFMYSO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主板故障的现象好象是CPU供电的问题,测量在主板刚开的瞬间,CPU供电能上升到1.09V左右。

然后看到这一块的供电电路也取自+12V:

量右边红框内的两个K3918的D S极短路,拆掉它,管本身没有问题,板上焊点量着也短路,再拆掉左边红色框内的ISL6545CBZ,再量板上焊点还断路,看背面,桥后面有电容,一量电容也是断路。我就把桥摘了。再量那个地方不短路了。把K3918和ISL6545CBZ再焊上量D S正常。

这样,是不是说桥本身坏了呢。想请教大家的是,怎么判断这个桥NF720D-A-A2坏了没有,要重植球焊上再试呢,还是有简洁的方法就可以判断这个桥坏了没有呢。在板上的时候,因为主板的保护作用桥是不会发热的。没有制具,不知道把桥用手按上能量出来不能。

网友:
主板的图片找了一张,因为引用外部链接的原因正在审查中。

目前最新的进展就是图片中右边红色框中的K3918 D S极短路了,我把桥摘掉了,这个地方不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不好回答:给你个建议主要查VCORE;看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接着查VCORE供电场管!!

网友:
先查一下主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A:
先打4PIN#对地值再查主供电部分,上、下MOS管是否有短路等等。。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想你说的,一转一停的问题,内存擦了下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打4PIN#对地值再查主供电部分,上、下MOS管是否有短路等等。。

+12V对地阻值只有四五十欧,桥上电容阻值只有9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