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14引擎热凝器错误

楼主(2012-04-25):
HP2014,引擎热凝器错误。打开机器。整个定影坏得差不多坏了,定影下辊中间没了,取下定影膜,里面那条发热的东东断了。下面的塑料都被烧出一个大洞。
然后换了整个定影。开机,不接电脑按自检,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接上电脑还是引擎热凝器错误。接着换电源板。结果还是一样,打自检都有时有问题。无解,找高手解答。难道是主板,我对主板全板加焊了一次,想换个主板,拿货都2百几。不敢换,怕不是这个问题就亏大了

网友:
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如果主板坏了,为何还能打,还有错误提示。如果不是板坏了,想不出还有哪里坏啊,定影和电源板我都换了啊,想死好多脑细胞了啊,

网友:
都没人回答呢,结果是换了电源板还是不行,换了主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