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天龙主板故障:无显示,型号MIS AS-3340 Socket370

楼主(2012-04-25):
重发天龙主板故障:无显示,型号MIS AS-3340  Socket370
CPU为赛扬566,SD128内存前面那个贴,宇光大大说没有图,哈,再重发一个,目前状况,电压输出正常,但小电池上无电压。图片下面发

网友:
图片以下,请各位好手帮忙!

网友:
妈啦个把子!把小电池换掉不就好啦吗?你的小电池给南桥供电!找到坏件还总问

网友:
宇光 -20 这里不是骂人的地方

网友A:
这不是显摆!小电池没有电,不一定是小电池坏了,是不!请楼上注意文明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显摆!小电池没有电,不一定是小电池坏了,是不!请楼上注意文明说话!

虽然小李骂了你,但说小电池要换掉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不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小李骂了你,但说小电池要换掉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不试试呢?

既然版主说了,我先换个小电池试下,还是感谢一下小李!

网友A:
换电池故障依旧!呵呵!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故障依旧!呵呵!感谢!

嗯,这样就对了。
你有N个可能怀疑,要逐一排除,举手之劳的当然要先排除,否则你的思路就是一碗面条——首尾不分。

呵呵,这个比喻太有才了

网友C:
通过并口上诊断卡,看看能不能跑码,能跑到那一步。
如果不能跑码,首先看各级电压是否建立正常了,,,,
总之,和修普通主板没啥区别,图纸可以参考相同规格芯片组的普通主板。
还有,这个东西能用AT和ATX电源,一般通过跳线来转换,可不要在ATX电源模式下接AT电源,没给触发咋行。
最好是跳到AT电源模式,左上角的插头直接按要求接入5V,12V等电源,这时上电就应该自己直接就启动。
电池的问题,和能不能启动没啥关系!至少我还没看到过一定需要电池才能启动(点亮)的CPU卡!

网友(点评):
没电池无法启动的板子,要不要我发几块给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过并口上诊断卡,看看能不能跑码,能跑到那一步。
如果不能跑码,首先看各级电压是否建立正常了,,,, ...

我在Socket370年代修过很多因为电池没电造成开机异常的主板。杂志上也有很多电池没电造成不亮的例子,但这个我好像没遇到。
我要是修主板一定会保证电池电压正常的。

网友:
呵呵,感谢两位回复,目前正在慢慢排除,但进展缓慢!目前电源用的是DELL N 305P-05,14脚短路后给此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Socket370年代修过很多因为电池没电造成开机异常的主板。杂志上也有很多电池没电造成不亮的例子,但这 ...

并口诊断卡在此板上无法测试,没有适合接口下手,哈,最难过的就是这一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通过并口上诊断卡,看看能不能跑码,能跑到那一步。
如果不能跑码,首先看各级电压是否建立正常了,,,, ...

请问下,这如果个板子是好的,在不组装机器的前提下,就这样,加电后,在显示器上能有显示吗,

网友:
这是一块独立的主板,加电的屏幕应该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主板型号是啥?工业PC卡一般不会是小厂山寨的,如果能下到使用手册相信能对你有帮助。
宇版:看来我又闹笑话了,还是宇版见多识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如果个板子是好的,在不组装机器的前提下,就这样,加电后,在显示器上能有显示吗,

可以,这个板子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个板子就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加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谢谢提醒!哈,板子是日本msi出品,目前无头绪,无相关资料,网上只有卖的!

网友:
既然这pc卡 可以独自点亮的话,可以找复位时钟啊,还有bios的上寻址波形,如果有寻址波形的话,可以大致判断跑码。

网友:
pg之后会有开启时钟的,这些都测了吗

网友:
有些信号都没有完全测到,没有相关资料!下手比较难,目前有一点眉目了,显示部分有问题,正在买芯片,换上后告诉各位结果!

网友:
370的大都是断线把
  要不就少零件
  以前弄过不保存的
联通贴片的小三极管基极  集电极  就可以
    路过进来赚分

网友(2012-05-26):
引用 网友C:
通过并口上诊断卡,看看能不能跑码,能跑到那一步。
如果不能跑码,首先看各级电压是否建立正常了,,,, ...

说的不错。老手 就是不一样

网友:
学习既然这pc卡 可以独自点亮的话,可以找复位时钟啊,还有bios的上寻址波形,如果有寻址波形的话,可以大致判断跑码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7734-1-1.html

宇光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