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价出台残废七喜KW301D笔记本

楼主(2012-04-25):
打包500元  拆件的话按淘宝价出。
卖家联系方式:QQ:二二990469八
有需要的朋友请QQ联系,因为上论坛的时间比较少。关公、唐僧、李寻欢勿扰!
电脑配置
屏幕尺寸:14.1英寸
CPU型号:Intel 奔腾双核 T2060
CPU主频:1.6GHz
内存容量:1GB 南亚易胜 DDR2 533 512M*2
硬盘容量:160GB SATA
显卡芯片:Intel GMA 950
光驱类型:康宝
无线网卡:802.11a/b/g
笔记本重量:2.4Kg
有线网卡:1000Mbps以太网卡
故障:
1、硬盘前面部分有3个坏区
2、电池39%损耗,充满电可以用2小时。
3、键盘5号数字键掉一键帽
4、内置无线网卡没有
5、光驱与电池同时接上后无法开机,光驱接口已拆开
6、显示屏破了
7、无电源适配器
8、顶盖扣碎了,已经拆掉
9、左边屏轴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知道买什么 。。。。卖主板

网友:
这么残,只有CPU和内存是好的300要了

网友:
快点卖给楼上吧 300不少啦

强烈支持你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机器是好的话我要 QQ442892409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注,机器已经400块出手。

网友:
不烂,CPU、内存完好、A、B、C、D壳还可以利用,硬盘屏闭掉前面的几个G就可以当移动硬盘用。还有什么高压条啊、CPU散热器啊、电池什么的都还可以利用,特别是做维修的最有用,400块应该不高了。

网友:
出了我怎么没看到主板我的合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