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待机正常 开机有0.9的电流,但不跑吗 还还掉电

楼主(2012-04-25):
t40 待机正常0.1  开机电流能上到0.9  掉电无规律 有时很快就掉 有时慢一点  但始终都不跑吗,请教各位高手  我要怎么入手

网友:
开机时  电感上的电压 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某组电压没有出来,都查了么

网友:
3V 5V的滤波电容  看看。

网友:
待机是0.1吗,一般是0.0几才是正常的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的

网友A:
没掉电之前量量电压 看看那个没有

网友:
0。1待机偏高,正常应在0。03-0。06间,可能局部有短路。

网友B:
先把网卡拆下,看待机电流是否下来,网卡拆下,待机应在0。01左右,开机各项供电起来没?有没总复位信号?

网友:
温度看看,然后在看看有没有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掉电之前量量电压 看看那个没有

嗯  这次正反都看了下 是背面的CHARGER_OUT12没有

网友C:
是显示了LOGO才掉电还是 反复重启 你要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显示了LOGO才掉电还是 反复重启 你要说清楚啊

才0.9 怎么会亮  是掉电 不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网卡拆下,看待机电流是否下来,网卡拆下,待机应在0。01左右,开机各项供电起来没?有没总复位信号?
...

拆了 还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