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Sonic VA702按开关,显示几秒就消失

楼主(2012-04-25):
ViewSonic VA702液晶显示器,按一下电源开关,可正常看到桌面,几秒钟后,就黑屏,但电源指示灯还是亮着(绿色);再一次关 - 开电源开关,又能看到桌面几秒。
更换过电源板、驱动板,问题还在。
请各位帮忙!

网友:
如果  电源板   驱动板都没问题的话   那就是灯管了   你弄套好板点下灯管  拔掉按键板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拔掉按键板,屏也是变黑。是不是要换灯管了?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按键问题,再试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是不是按键问题,再试下屏

测过。按键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按键板,屏也是变黑。是不是要换灯管了?

直接秒杀灯管  你可以拿套板子试下灯管呀

网友:
这肯定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拿块高压板是灯管啊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很典型的背光系统问题,要么灯管要么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灯管保护了,点下灯管,有问题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