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芯片上面的REQ信号的提问

楼主(2012-04-25):
希望能够解释图片中信号为高低电平的时候,对应的设备处于什么状态,还有时钟芯片本身会对那个设备的频率有什么改变!期待!

网友A:
REQ总线占用请求

REQ总线占用请求
就是说各芯片就绪后向时钟芯片发出请求信号。

同样想知道

网友:
嗯,谢谢!请问是请求什么啊?请求开启频率?低电平有效,芯片就绪之后一直都是低电平吗?

网友B:
我理解,使用就请求,不使用时就不请求,也即,使用时是低电平,不使用时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使用就请求,不使用时就不请求,也即,使用时是低电平,不使用时是高电平。

呵呵,请问能不能再深入一些?

网友:
谢谢你们的共享,还是有些不懂

网友C:
同步频率信号!简单点说吧:你要吃饭,那你肯定要找饭店,到了肯定要给做饭的一个信号,让给其做!然后等做好了你就可以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步频率信号!简单点说吧:你要吃饭,那你肯定要找饭店,到了肯定要给做饭的一个信号,让给其做!然后等做 ...

好像是高人说的话。很对路,一个简单的道理,搞不懂修板子要知道哪么多做什么?
一个人要手能动做事情,要有力气,要有经脉触动,要有大脑控制,要有基本的手,手指。你懂的,不要想那么多,先学会修,再慢慢你就能感觉到哪里有问题进而解决它,当然,好的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使用就请求,不使用时就不请求,也即,使用时是低电平,不使用时是高电平。

不一定使用时是低电平,不使用时是高电平,有些芯片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高人说的话。很对路,一个简单的道理,搞不懂修板子要知道哪么多做什么?
一个人要手能动做事情, ...

呵呵,分析电路和研究芯片内部的工作原理是很有诱惑力的!像ADS#,PSI#以及各种总线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步频率信号!简单点说吧:你要吃饭,那你肯定要找饭店,到了肯定要给做饭的一个信号,让给其做!然后等做 ...

呵呵,谢谢,兄弟不必举例,直说就行!总线占用请求,同步频率信号,是不是同步总线的频率并且请求允许使用总线,是不是因为传送数据需要同样的电压和同样的时钟频率的缘故?比如CPU跟北桥交换数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或者北桥跟南桥交换数据的时候或者是南桥跟硬盘!请评对!

网友:
现在还看不懂

网友:
多少有点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Q总线占用请求
就是说各芯片就绪后向时钟芯片发出请求信号。

BIOS中可以设置,对不使用的设备可以发CLK_REQ拉高去停掉该设备,在Idle时也可以做,可以节电,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网友:
先收藏下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