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L-A780不跑码

楼主(2012-04-25):
联想l-a780主板来时。跑到D2.电压一切都正常!刷了下BISO直接不跑码啦、。求助高手解答、、

网友:
你什么封装的BIOS芯片,有可能是你刷错了,要不就是BIOS没焊牢

网友A:
是不是刷黑啦

网友B:
D2是内存没有过,换BIOS做什么。你去官方找个BIOS

网友C:
怎么回去刷BIOS了呢 不是 BIOS的问题啊 可能很麻烦了哦

网友C:
刷BIOS前没把原来的BIOS程序保留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去刷BIOS了呢 不是 BIOS的问题啊 可能很麻烦了哦

??那你说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前没把原来的BIOS程序保留下来吗

- -!那我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刷黑啦

刷黑??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D2是内存没有过,换BIOS做什么。你去官方找个BIOS

额、官网哪有啊

网友D:
进官网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官网再刷

- -!官网没有

网友:
上百度找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修内存吧

网友(2013-05-05):
我今天也碰上这个板了,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E(2013-07-23):
我也碰到一个,内存条件都正常刷了个BIOS就好啦。

网友(2013-10-30):
楼上能不能把你的bios贡献一下呀,我的这个rev1.1的,论坛里面下的bios刷上去不跑码,原机的走d2  内存换过  桥加焊了,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一个,内存条件都正常刷了个BIOS就好啦。

你好  能不能把你的bios贡献一下呀,l-a780  rev1.1

网友(2014-02-13):
我手上现在也有一片跑D2  啥问题啊

网友(2014-11-21):
贡献下v1.1的BIOS啊,我的也是跑d2

网友:
联想有一个型号,电池没有电了不过内存,你看看电池有电吗

网友:
涨姿势 ,复位短路也会黑屏

网友:
我的也是L-A780,rev1.1的刷了论坛里那个rev1.0的,原先跑d2刷了不跑了,求BIOS

网友:
刷的BIOS有问题吧。

网友(2015-03-20):
有结论了吗 要不免费我一个BIOS 我实战一下 核实一下

网友(2015-07-21):
我的也是跑D2,有BIOS没,发个、是1.1的谢谢了

网友(2015-10-05):
同样跑D2,哪位大哥有,花钱买个BIOS,REV1.1的

网友:
cmos电池电压低也不行,现在让你刷死了

网友F(2016-12-11):
我的也是跑d2,1.0版本
バ幸福De右岸
跑d2一般是不过内存,重点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跑d2,1.0版本
跑d2一般是不过内存,重点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