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不跑码,DMI供电问题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4-25):
昭阳E43A不跑码,DMI供电问题笔记本维修
客户送来的一台联想昭阳E43A,板号LE9。现象是不开机,电流到1.1A左右,不跳变;换内存无效;下载图纸仔细查看;首先发现PCIE网卡口有引出LPC信号可知,这机器是支持诊断卡;
上诊断卡发现根本不跑码。
如此只能从南桥信号出发,测试南桥是否满足工作条件。测量南桥各路电压全部正常,时钟正常。
检测南桥复位信号PCIRST#PLT_RST-R#正常;
检查北桥到CPU的复位信号:
发现问题,此处没有复位信号。看来问题出在北桥或是南桥之间!
先测北桥各级供电电压,全部正常。时钟有!到这种程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做桥了,但是万不得已才做,而且这是PM45的北桥,非常难做。一旦不是桥的问题就很可能扩大故障难以修复。只好耐着性子继续测量每个有可能导致问题的电压,信号。
当量到南桥的VCC_DMI电压的电感发现有些异常,没有电压!
电感是好的,重新焊一两边,电压正常了;接上内存,跑码卡;电流跳变正常;跑码也正常了。接屏亮机,暗自庆幸,还好没有随便做桥,否则呵呵。。。。。。你懂得。上张开机靓图。

网友:
这个也让你发现了,厉害,换我就直接换北桥了

网友A:
做维修的还是要有耐心,恭喜楼主,不知道收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的还是要有耐心,恭喜楼主,不知道收了多少

同行二修机,同行价,你懂的。

网友:
看看这个电感在什么位置了  如果在北桥下面或者旁边    搞不好加焊北桥   顺便也把电感加焊了    结果也好了    呵呵呵

网友(点评):
在南桥下面,南桥还粘散热片,搞下来不好搞上去。

网友:
这贴发的连一个电压也没有看到,只是说这儿好了,哪好了!如果是自己真实修出来,也蛮不错,DMI可是个重要信号!不过说真的有点不太完美!!

网友(点评):
哥们,没那么多手拍照呀。

网友:
H_CPURST没有一般不是太难修,难在换桥成功率上,有很多是桥没有砍好。多次后都搞不清楚问题点了,一般来说,除了南北桥供电及之间BUS不完好还有CLK未送到的话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修起来也一般会好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还是老实的去测电压好点。。

网友:
好多主板接CPU假负载都没CPU_RST的呀。几乎90%都是没的。

网友:
此案例值得称道的是发现问题后的冷静分析,有朋友会指出这个总线供电是个非常重要的检测点,但是这也是我们在维修实践中经常会犯的毛病,所以做桥前要思考,产生故障的器件,正常工作的条件是不是全部满足了。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有些朋友会因为拥有维修设备而犯三板斧式得维修急躁病。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楼主讲的好,不到万不得以的时候还是先少做桥,一般都是外面查完了再搞,楼主有耐心。

网友:
你厉害,我不懂

网友:
细心就是好,要时间

网友:
以前遇到过F41有过这样的问题,这款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去盲目动桥,修的很不错

网友:
厉害  换个桥试一试  看看3V 5V正常吗?

网友:
VCCDMI是总线电压吗? 这个DMI是北桥和CPU之间的总线吗 他的电压是南桥给得吗

网友(点评):
是提供给DMI总线接口的电压,DMI是连接SB和NB的通信总线,这个总线不正常,北桥不会发复位给CPU;电压是外部供电来的。

网友:
有经验啊,支持了

网友:
桥是不能随便动的啊,动了以后你老是会怀疑桥没有做好

网友:
不上CPU不知道有没CPU复位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没有的不好测了

网友:
楼主 能否把图纸传上来 ? 我手上正有个这种机器 找不到图纸

网友:
总线供电缺

网友:
有水平了,,,,,

网友:
很有耐心啊,维修就要这样,

网友:
一个一个对照图纸上去测量电压,很需要耐心

网友:
请教下LZ VCC_DMI是什么信号 万分感谢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

网友(2012-06-20):
的确啊 不确定的 我做桥也感觉没有底啊 学到了点经验 谢谢LZ

网友:
看来维修细心没有找不 到的问题

网友:
做维修就是耐得住寂寞。思考思考再思考

网友:
CPURST#在时钟芯片上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