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bios芯片

楼主(2012-04-25):
bios芯片如何在主板上找到。有没有窍门

网友:
bios芯片多半是在主板的右下角,靠近南桥的部分,也有的在右上角,在左半部分的几乎没有,32脚的四方芯片一厘米高,或者8脚的芯片而又比其他的4脚芯片稍大那么一点的贴片芯片。你如果连续看过50片主板的话就应该可以看明白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有用的东西,顶起

网友(2015-11-12):
跟八脚管一个样子就是比八脚管要大一些,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