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点亮,但无法从光驱或硬盘启动?

楼主(2012-04-25):
可以确定光驱和硬盘都是好的,而且在BIOS能看到,但过了自检的一些字后,应该启动到光驱或硬盘的时候,死机,键盘灯没有反应了,单独用光驱,或硬盘都是如此,还有数据线也没有问题,难道是ide口出现问题???如果是,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BIOS看看!要是连PE都不行就弄桥!

网友:
光驱或硬盘启动都死机
估计你用光盘版或U盘版的PE也启动不了
(开机是不是硬盘灯常亮)桥问题

网友:
你的硬盘和光驱分别是什么接口,还是同一种接口:如果是同一种接口可以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杂牌板坏了bios后,我找了个差不多的刷上,ide及sata都不能引导,能认到硬盘,但死活不引导,usb可以引导。后换另一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南桥坏了,扔了吧

网友(点评):
你脑子坏,扔了吧

网友:
支持刷BIOS,也有可能南桥换啦

网友:
可以先试试刷BIOS,毕竟软件比硬件好弄些。

网友:
刷BIOS就解决

网友:
我今天就修到这样的,能认到硬盘,但不能引导。。有时能引导但过程很慢,中途死机。。用usb,pe能进系统。。。bios刷3个版本了。。。一样不行。。。。。型号是tac53-df玩家限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