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 NC61S-L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12-04-25):
求高手们   解决下

我的主板维修流程:1:主板没明显的爆电容   烧元器件
                        2:电池有3.13V电压.跳线帽有2.98的电压
                        3:接着上电检测       不上CPU无电压     内存有1.99     桥1.34        座旁边有个NPN的单管  由运放324控制  输出0.12V   不知道为什么东西供电       但MOS管旁边是CPU风扇插座   应该是为CPU风扇供电的
                        4:上CPU无电压    内存有1.99     桥1.34        CPU风扇0.23
                        5:测得下管其中有一管G极阻值为1823    另2管G极阻值为1779.1780    接着去掉一向供电    G极为1823的那一项
还是无CPU供电
                        6:换IC  IC 是L6711     完事之后还是无电压
                        7:测南桥的 A14为68   加焊南桥    好了之后  上电    无电压
                        8:看IO  型号为W83627EHG    换    换好了   无电压
另一张图为换IO之后的图
    我无头绪了     求解      请教

网友:
0.12V 这路电压修出来就好了
这板修完,单桥的, 桥还有问题 换桥后还不稳定,放弃吧

网友:
你忽略了一个AMD产生VCORE最主要的一个电压, VDDA25V

网友:
CPU座旁边那个三极管 和运放,应该就是产生VDD25电压的

网友:
同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应该是总线供电没有出来,如果说总线供电出来了,而CPU供电还没有出来,那就查CPU供电的产生原理,然后再查VDDA2.5V

网友:
你供电的en查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VDDA 2.5V电压维修的说法

网友:
是不是那个桥电压1.34太高了吧,,,还有就是0.12..先别乱动了围着桥电压修吧

网友:
查VDDA 2.5V    还有EN信号,

网友:
已经好了    原来是BIOS 那里有一张纸在哪隔着呢     以后还是要细心一点

网友:
查图纸啊!

网友:
还是不错,顶一个。。。

网友:
无语。BIOS纸?

网友:
没有见过 这种故障 期盼高手解答

网友:
LZ是说没有CPU电压PCI A14 打值68 一是 100以下你要摸各个芯片有没有特别烫的,二是从CPU供电开始,这得有图了,总线供电多少,和电源管理发出VID组合然后产生CPU供电,很复杂,???

网友:
总线供电你都没查,按时序来嘛

网友:
什么纸张能把BIOS的脚给 弄得不开机呢 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搞维修要细心啊

网友:
请问你主板什么问题,你只说你的检测流程,到底是什么问题,不知道下面的人是怎么回答的,没问题,怎么回答

网友:
该死的 纸,走了这么多弯路!可恶!

网友:
不对啊?BIOS芯片只是没接触好,又没有短路怎么会引起却电压的呢?高手在哪里!?就算我不插BIOS芯片,开机还是电压复位什么都有的!

网友:
维修方法,思路很重要, 思路,方向都错叻, 你能修好,那你就神叻, 建议,还是朝cpu供电方面去查吧, 比如,一开始先摸下cpu有没有温度 在查查几路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