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板号是:GC9EMB8DO REV:D,键盘连键,上面自带的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2-04-25):
联想L412,板号是:GC9EMB8DO REV,键盘连键,上面自带的鼠标不能用,别人换过键盘接口,打阻值正常,键盘换过一样,外接USB键盘正常,EC也换过,故障依旧,不知道EC旁的BIOS会不会影响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各位高手过来指点一下啊,多谢啦

网友:
换个新键盘看看,不行的话先刷个BIOS,然后看看与键盘相连的地方有没有元器件坏了!!

网友:
旁边的器件有没有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