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板

楼主(2012-04-25):
有台AOC显示器,电源板坏了,想把它换掉,没想到这个电源板很特殊,电压24V,12V,5V,还有一个-8V,现在想买也不知道从哪买,有哪个大哥懂改线路给方案。

网友:
多大的显示器,用到24V,-8V ,不会是TTL的,屏上电路供电也做到电源板上吧,要看图片的。

网友:
-8v从来没有修过液晶电源板上有的 先修电源板

网友:
这种板遇到几次,一般都有预留的12V输出整流二极管位置,把24V的拆掉,装到12V那里就行了

网友:
电源板可以改-电压,换整流管方向,电容极性。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AOC715S,也是24V的,通电白屏,24V正常,12倒变19V了,还没搞定呢,今天继续搞,有谁修过这型号的给点意见

网友:
6楼的兄弟,你那个问题可以是12短路了

网友: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