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31A 无输出 求救啊 ....

楼主(2012-04-25):
HM65芯片组的三星主板一块 无CPU电压,芯片是95831A   所有输入都正常 VDD VIN VDDP VR_ON BOOT SCLK 但是就是无输出 在基地搜了一下 这个问题还不少呢  很多都没解决  还请修出来的大虾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2-4-26 14:51):
已经下了限时令了   再修不好就没机会了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VR-ON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A:
反馈也仔细看看

网友:
  看下反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也仔细看看

请说的具体点

网友:
有加过旱没啊,

网友:
不出CPU供电  示波器捕捉看是否有波形 判断是芯片条件不正常。 还是保护了 慢慢查吧 CPU 供电不是太好修

网友B:
请问楼上怎么用示波器捕捉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怎么用示波器捕捉波形

触发的瞬间探头处好测试点 看瞬间有无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的瞬间探头处好测试点 看瞬间有无波形

这个很重要,看看到底有没有发出来,没有出现波形说明输入条件不足,有波形很可能是反馈有问题。慢慢修吧,最多先换个芯片看看,不行就慢慢量测信号阻值等。应该不会太难修;PIN3信号有吗?

网友:
偶觉得:一步一步来吧,先查此芯片的工作条件;如果工作条件满足,再按CPU供电的产生原理查,没看到全图也不好给你说CPU的供电产生原理;

网友:
进水板么,isl芯片容易坏,建议先换颗试试

网友:
嗯  来学习了

大笨狼 -2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供电那块正常吗,大部分应该是先有内存供电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
DPRSLPVR 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下BOOT相连的电阻坏了没啊还有一个电容,要么换个心片看下

网友:
同求解,这个芯片的控制条件感觉不像以前了,主要是VDD BOOT VR_ON 这个些基本的,这个芯片用的是SVID总线跟CPU通讯,如果CPU自身条件不行就不会发出信号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这个你看看CPU的1.8有没有,本人修到过一次,就是1.8没有出来导致CPU电压出不来,也是条件都有了,就是没有CPU,现在的机器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希望高手出来解释一下,讲一下原理,现在手上还有几个没有修出来,都没有启动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