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屏 有修过的么

楼主(2012-04-25):
没有照片  开机后logo显示 屏四分之一处整个都是花的 要么就是白 里面夹杂着很多亮线 要么慢慢就变了 遇见过两次了 这又是一次咯 华硕vw221  屏号 chunghwaclaa220wa

网友:
中华老款屏...发热量大...最好整张图片上来..估计是TAB有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加焊。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显卡没问题吧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没遇见过,等待答案。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输出都正常吗

网友:
LZ             乍不搞个图片啊。。有图片好下手,修好后给个结果啊,